[AVR单片机] cannot initialize RAM area ICCAVR提示错误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2-12-14):
用ICC7.22写程序时,当用到
#pragma data:code
********************
#pragma data:data
这样的语句时,编译后总提示cannot initialize RAM area。
在网上搜了老半天,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无效。后来才发现是设置问题。解决方法如下:

勾选Treal 'const'as'__flash‘....如上图片所示即可。

网友A:
icc也很奇怪啊,const 本来就是常量,居然还可以编译在ram里面。

楼主:
icc操作虽然容易入手,编写大一些的程序时总是有很多问题,后来我就改用GCC了,好用得多。

网友B(2014-09-23):
谢谢楼主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,这两天快被这个问题搞疯了

网友(2015-03-25):
还是不行啊

网友C(2015-12-04):
好经验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
奇怪的是,我用mega16时编译时,没一点问题,到tiny13时,老提示这个错误,压根就没想到是设置的问题,老以为自己的程序超大了。但看提示是RAM不够,以为代码写错了,弄了半天,上网找到楼主贴子,一设置,通过了!~~谢谢了

网友D(2016-12-19):
还用这么老的编译器,不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