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
请问松翰看门狗复位后如何保存RAM的数据不变???

楼主(2012-1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其实, 看门狗复位并不影响 RAM 里的数据. 所以, 关键的问题就是复位的软件行为了.
因为如果用高级语言. 复位后, 启动文件就会对 RAM 做初始化工作.
你可以修改启动文件, 屏蔽初始化工作, 由你手动完成初始化工作就行了

网友B:
一般是RAM写标记性数据,复位后读出判断后再决定是否初始化RAM内存,俗称MagicNumber

楼主:
谢谢两位版主的回复~
我看过它的启动汇编代码,没有对RAM进行清0的操作。现在用汇编的方法查询RAM的,但是不起作用,怀疑这个MCU是不是复位后会自动清零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