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PMSM 和 BLDC

楼主(2012-12-14):
查网上资料说,PMSM 和BLDC结构基本一致,BLDC 励磁波形为梯形,PMSM 为正弦波,主要区别在于控制方式和反向电动势波形的区别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我有一个电机本体,原先是采用PMSM方法控制的,我现在可以用BLDC的方法控制呢?当直流无刷电机用?这样的效果跟按直流无刷电机设计的电机本体比起来有区别吗?

楼主:
都是无传感器的时候

网友A:
如果不考虑位置传感器方面的问题, 单纯的 PMSM 用 BLDC 方式完全可以驱动控制和调速.
当然, 噪声和震动方面是有区别的.

网友B(2020-12-30):
同问,不太理解BLDC和PMSM有啥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