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接法的同相放大问题(欢迎围观)

楼主(2012-1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哪里不同?

楼主:
射随器指的是电压跟随器,同相端输入,输出短接在反相端的那种

网友B:
此图是先分压到一半,再放大到二倍。
从增益上说是一样的,输出阻抗也是基本一样的,但跟随器输入电阻比此图要大得多,因为没有电阻分压。
此图在输入大信号时,可以避免信号超出输入共模范围。

网友C:
楼主的图用在低频或直流时比射极跟随器好些。

网友D:
差分放大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