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单片机用哪个编译器好

楼主(2012-12-14):
我现在用AVR STUDIO+WINavr,刚开始还行,但慢慢发现当你在程序中想看一个函数或者变量的定义时,没办法跳转过去,只能自己找到相应的定义(至少我不知道怎么跳转),这个很不方便,我用AVR STUDIO+WINavr是因为能和protues一起单步调试仿真,但无法跳转很不舒服,另外我没有仿真器,其实连个AVR的片子都没有,别说买个,暂时没这打算,我买的有51的板子,ARM9的 板子,这几天需要了解AVR但不打算买什么硬件,在这种情况下,用哪个编译软件好要,最好能和protues一起仿真

网友:
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A:
IAR效率最高,但收费。atmel studio是atmel自己的编译器,基于gcc,免费。

楼主:
这个我知道,

网友B:
不二选择:AVR Studio 4.19 + AVR toolchain。
AVR toolchain 是 atmel 官方制作的 GCC 工具链,专门与 AVR Studio 相配。
AVR Studio 支持调试插件(plugins),proteus 专门有针对 AVR Studio 的插件,非常好用。下面是截图:

网友C:
3楼说的对,IAR代码更小,AVR STUDIO免费资源多,二选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二选择:AVR Studio 4.19 + AVR toolchain。
AVR toolchain 是 atmel 官方制作的 GCC 工具链,专门与 AVR ...

有下载地址吗?

网友B:
都在官网上,但找起来比较麻烦,而且还要注册,这里有一个汇总的网址:http://www.mikrocontroller.net/articles/AVR-Studio

网友D:
我也试试AVR-Studio~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不二选择:AVR Studio 4.19 + AVR toolchain。
AVR toolchain 是 atmel 官方制作的 GCC 工具链,专门与 AVR ...

不知版主是否有AVRtoolchian的手册吗,还是其用法和avg-gcc一样啊?谢谢~

网友B:
就是 avr-gcc,与 winavr 一样都是 gcc 的一种发行版,但好像 winavr 已经两年多没有更新了,其 gcc 版本还是 4.3.3 的,而 atmel 制作的发行版的 gcc 版本已经是 4.6.2 了。
gcc 目前放出的最高版本是 4.7.2,gcc 4.7 以上支持多平面寻址,在 avr 上的体现,就是可以直接定义 flash 常量数据,而不用加那个 PROGMEM 修饰了,而且这些 flash 数据也可以直接访问了,再不用那些 pgm_read_* 宏了。

网友F:
学习了。
john_lee 讲的好。才知道有AVRtoolchian

网友G:
AVR的toolchain很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