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解电容鼓包

楼主(2012-12-14):
以LM238为主芯片,1N5408搭建的整流桥,负载电流在3A左右,满负载工作时,1N5408发热,很烫,致使离其很近的电解电容E2(2200uF/50V)被烤坏鼓包了,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整流二极管太烫的问题吗,或者还有其他原因。谢谢!随附原理图一份

网友:
这个问题坐等告诉解答

网友A:
我说下看法:
交流24V  应该是变压器过来的吧,空载估计都不止24V了,整流后,乘以1.414 直流电压36V以上,考虑余量,我建议你电解电容耐压用63V的 前级再加一共模电感。
238 电流蛮大的啊,你用3A的桥 貌似不够啊,所以发热
另外 和你板子布局 散热也有一定的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说下看法:
交流24V  应该是变压器过来的吧,空载估计都不止24V了,整流后,乘以1.414 直流电压36V以上, ...

有没有合适的大电流的管子替代1N5408,能推荐个型号吗?谢谢!!

网友B:
电流再大的二极管没用过,不过你既然是全桥整理,可以考虑整流桥加散热片型号D25SBA60,也可以用大的方形的整流桥不用散热片(忘记型号了)

网友C:
现有的基础上,整流管换SB560,E2再加大点,试试能补救不能。

网友D:
5408额定3A,偏低勉强可用。2200容量过低,至少4700。50V耐压还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有的基础上,整流管换SB560,E2再加大点,试试能补救不能。

询问商家,他们怎么都说1N5408算是做整流桥最大的了,再换就只能换整流桥

楼主:
换了个8A 600V的整流桥,整流桥还是很烫

网友E:
如果嫌温度高可以:
1,加散热片
2,使用15A的桥堆
其实,按照你的负载看,只要对周围器件无影响,温度略高,无所谓。

网友F:
KBPC35-10加散热可以了吧,你试试,可通过最大35A。
LM238也要加散热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