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按照图接好了51最小系统

楼主(2012-12-14):
51最小系统和max接好了,买了usb转232,怎么我的程序下不进去啊

网友A:
看51最小系统搭的可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51最小系统搭的可正确

我的电路都查了n编了,用串口调试助手,发送数据,有返回数据接收,一般51单片机下载程序时电流达到多少?100多mA?

网友B:
驱动可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驱动可有?

有的啊,我按照usb转232的光盘安装好了驱动的啊

网友C:
你的是啥单片机?STC?AT89?

网友D:
看看手册,应该很容易下载的。

网友E:
电流有问题,应该在10mA量级。

网友F:
要有硬件图,,大家才好帮你找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是啥单片机?STC?AT89?

我的是STC89C52

网友G:
用示波器看一下时钟有没有。。。

网友H:
我用过几款 STC 的单片机,也碰到过无法下载的问题,依解决的难易程度给出如下,希望能帮到你

1:用烙铁加热一下单片机机。

2:复位端只保留电阻,暂时去掉电容。

3:降低串口通信速度,可以从 2400 开始。

4:更换 USB 转串口的驱动程序,或换一根 USB 转串口线。

以上问题我都碰到过,尤其是第四种,更不容易发觉,明明在其它设备上测试是好的,能通讯,甚至在烧写好芯片后,也可以用于和上位通讯(在原开发板上),但就是不能下载。

驱动程序也会导致不能下载的问题,这个更是不好理解,但应时解决了,那时候我都下载了好多个驱动程序,有的行,有的不行,但设备管理器中都没有出现问号。

网友I:
PL2303在win7下用网速那个vista版本,在XP下没有兼容问题。
芯片使用串口的话,尽量搭配11.592晶振,下载时波特率从最低调起。
你买的USB转串口是哪种?如果是USB转TTL,就直接与单片机连接,3根线,如果是USB转DP9,那你的单片机也应该是DP9(要用MAX232芯片)
注意RX,TX接法。
先点download,再上电。

网友J:
看一下发送接收两条线是否正确,之前有个师弟问我为什么下载不进去最后就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K:
usb转232模块有问题,我以前遇到有这种情况,可能降低下波特率就好了!

网友L:
首先你要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
软件问题好解决,在网上找一个测试程序就可以,然后按照教程往里面烧程序
硬件问题需要认真的查看:
1看MAX232的引脚是不是配置正确三根线是不是都接好了
2看MAX232输出引脚和单片机的引脚是不是配置正确
3看芯片的晶振是不是起振了
你可以按照上面的三点查看下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M:
下载STC的USB转串口一定要用 CH340芯片的,其它几乎是白费!STC官网上也有类似的解释

网友N:
看一下插接的地方,接触是否良好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接触不好,没成功

网友O:
好事多磨。一回生二回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