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如何处理

楼主(2012-12-14):
我现在做一个Ibutton做密钥的身份识别系统,检测到门打开时启动CPU运行,如果3分钟没有门信号,则使CPU进入STOP模式,可实际运行时由于看门狗的原因,进入STOP模式后,看门狗复位重启系统。
这种情况下,该怎么处理看门狗,IWDG使用时试图通过RTC秒中断喂狗,实验失败
WWDG测试过,也不行,还是进入STOP就复位。

网友A:
WWDG应该可以,让WWDG使用跟系统相同的时钟来源。

楼主:
系统化用的HSE,PLL后64MHz,WWDG时钟是PCLK1=32MHz,按手册上说STOP模式时HSE,HSI,PLL都是停止工作的,WWDG也停止计数,可是运行时还是会出现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