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的SPI接口做主,如何带两个SPI从设备

楼主(2012-12-14):
选用的MCU只有一个SPI接口,但有两个SPI接口的从设备,想以SPI总线方式对两个从设备进行读写。所以,没有使用MCU的标准SPI接口的CS端口,而是用两个I/O来分别去片选两个从设备,这种方式是否可行。即,仍然使用MCU的SPI接口,但不使用接口自带的CS引脚(做普通IO用),而用其它的两个IO来分时片选两个从设备。请教有这种方式应用过的设计吗,谢谢!

网友A:
2个从设备的地址设置不一样即可

网友B:
最安全点,加个模拟开关来切换,在数码相机等产品上很多这种用法,比如SGM5018之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个从设备的地址设置不一样即可

谢谢2楼和3楼回复。那样得两个从设备都接受数据吗?SPI的总线方式是这样区分与哪个设备通讯吗?两个从设备一个是SPI FLASH和SPI接口的MEMS,我考虑用片选来使能某一个从设备。选中的可以通讯,否则引脚位高阻。

网友C:
SPI 没有地址的说法,否则也不会搞一个SS(slave select)线了,一个 master 带多个 slave 的方法,一般就是加一个译码器(如138,4051等等)来对SS线进行多路切换。

网友D:
可行
用5个GPIO口就能实现
另外:就如楼上所说,SPI口没有地址的说法,是用片选区分的

楼主:
这两天编写了代码,进行了测试。目前,没有使用MCU的SPI接口自带的CS端口,而是用两个GPIO作为两个从设备的片选,而将MCU的CS端口设置为普通IO口,目前可以实现其中一个从设备的读写了。

网友E:
没问题, 不管几个外设, 只用片选区分, 操作时保持一个选中, 其它无视。

网友F:
片选不同即可

网友G:
必须用普通IO呦,mcu那个cs是mcu的spi作为slave时才有用的,作为master时用不到。

网友H:
楼主可否留下联系方式。想请教你驱动屏的问题。

网友I:
通过片选信号选择设备即可

网友J:
使用CS 片选区分,操纵第一个时 选中第一个cs有效,操作第二个时 选中第二个cs有效, 另外spi没有地址之说  iic才有地址

网友K:
有各自的片选

楼主:
谢谢,楼上各位回复。如很多网友说的一样,SPI总线是用片选来区分哪一个作为MCU的从设备的,同时没有使用MCU的SPI接口选定的CS引脚,而是用另外的GPIO作为各个从设备的CS。通过这段时间的调试,可以实现了用MCU分别去操作两个SPI接口的从设备了。

网友L:
其实楼主的想法就可行

网友M:
你好,我是做电子元器件的,互相学习!!QQ:2427881011  胡浩亮

网友N(2013-05-13):
帮助很大

网友F:
片选啊,带10个都可以,只要驱动力足够

网友O(2017-03-17):
学习了,之前对SPI一知半解,现在想在SPI接口的LCD上显示中文,但是字库太大,需要外挂一个W25Q16(SPI接口),对如何区分不太懂,看了楼主的**之后,我似乎理解多一点了。
MCU用片选CS先选择和Flash通讯,从Flash中把对应的字取出来,然后失能Flash,使能LCD。也是SPI通讯在LCD上显示对应的文字。
可以这样理解吗?
我还想着用两个SPI接口来实现各自的通讯呢,原来可以挂在一起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