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请教各位大虾:
        我把单片机的波特率从9600改为115200,串口也改为了115200,为什么串口不回数了?我单片机定时100ms上报,我用示波器查看串口芯片有回数,但是从串口上显示不出来,怎么回事?谁帮忙解决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再改回去,或者换个设备试试,看看是不片子坏了。

网友B:
把上次用的超级终端删了,重新建一个

网友C:
有可能是速度过快,没处理过来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,是板子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