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声器会一直吸纸盆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2-1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直流分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直流分量

很奇怪的是:一直都不会吸盆,突然就会了,没明白这直流分量哪里来的

网友B:
“没明白这直流分量哪里来的”
拿块万用表各点量量就知道了。
最好先用大功率电阻替换掉扬声器,扬声器长时间通过大直流有可能损坏。

网友C:
或者是线圈碰到磁铁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