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
艰难求教操作系统下的编程思想

楼主(2012-12-14):
       可能因为我是从驱动开始做研发的,建立了一种节省资源和尽量提高性能和速度的观念。刚刚开始做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编程,恨不得用一个软件定时器把所有时间相关的操作都解决了。前辈说,要高内聚低耦合,不要一味节省资源。
      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操作系统应用编程的思想有哪些?恳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,要是有个规范的文档就再好不过了。
     谢谢!膜拜。

网友A:
我有点忙迷糊。。。
应用程序设计中,大点的主要是策略,小点的就是具体实现了。应用编程思想应该就是将策略转化为具体的高效实现,且要高内聚低耦合。
还有,你做的驱动开发是哪样子的驱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点忙迷糊。。。
应用程序设计中,大点的主要是策略,小点的就是具体实现了。应用编程思想应该就是将策 ...

裸板,linux

网友A:
那Linux下的应用编程思想主要就是C语言、C++等编程语言的编程思想了。其实这个跟编程语言也没有什么关系,我理解的也不是很深刻。求大侠解答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