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解电容爆炸

楼主(2012-12-14):
要用48V开关电源做成5V给单片机供电,用了317,如图所示,上电后C2很快爆炸,我确认没有接反,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呢,

网友A:
48v明显超过317的最大允许输入了吧,317也坏吧!

网友B:
317貌似二三十伏的样子

网友C:
LM317的最大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超过40V,用在这里不适合,已经超出了.

网友D:
很明显,40v不是317可以承受的

网友E:
40V不是317能够承受的范围   建议先使用变压器降压整流后在输出到317

楼主:
我看到另外一块板子就是这么用的 ,跟上图相比只有一个区别,就是输入加了个47uF/63V的电解电容,是这个原因吗

网友A:
另外一块那个D1 肯定是反过来装的。又是在抄板吧。一天净碰到抄板的了!

不错,我估计也是这个D1的问题
学的不扎实,只能抄喽~~还得基本功和独立创新意识啊

楼主:
反过来装有用吗

网友F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17505-1-1.html
楼主看看这个帖子。LM317的datasheet并没有输入电压一项,只有电压调整率(3-40v)。
按照你的电路,假如输出是5v,317功耗在43*3=130mW左右,不会损坏317,
但是因为电压调整率是3-40V,所以我猜测你的输出电压不只5V,估计至少8V,
按这个来说,电容也不应该爆掉。是不是电容有问题?另外,楼主可以拿掉这个电容,
测量下LM317的输出电压是多少。
我没你这么用过,所以只是猜测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17505-1-1.html
楼主看看这个帖子。LM317的datasheet并没有输入电压一项,只 ...

必须努力确认管子可承受极限电压!“电压调整率”属翻译不当之误解
请看11楼手册截图红线部分:输入至输出端(允许)电压(差)为40V。
此乃极限参数,一般设计以此为限。在大多情况下,40V亦应做“最大允许输入”设计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必须努力确认管子可承受极限电压!“电压调整率”属翻译不当之误解
请看11楼手册截图红线部分:输入至输 ...

我理解的调整率即使输入输出端压差,并非输入电压,而且参数里并未对输入电压做硬性指标。
当然,我说可以用并不是提倡楼主那样用,一般情况下,为确保安全,还是用其他方式好些。
楼主,现在工业上大多是24VDC的,当然也有48V的。这种情况下,如果输出电流要求比较
高的话,到5V还是用DC-DC的好。

网友H:
稳压管接反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理解的调整率即使输入输出端压差,并非输入电压,而且参数里并未对输入电压做硬性指标。
当然,我说可 ...

不错,确是压差!这就是硬性规定!
极端的压差是什么?输入-0=输入。这就可以视为“任意情况下的极限使用输入电压”
这个“任意情况”,实际上也符合大多应用情况。更何况,工程设计总要留点儿余量
因此,“317用于48V输入”是完全不安全的。偶尔也可能不出现损坏——这要看设计者或使用者的容忍度了;P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看到另外一块板子就是这么用的 ,跟上图相比只有一个区别,就是输入加了个47uF/63V的电解电容,是这个原 ...

输入肯定是要加电容的。还有一种可能,别人的板子用的是LM317HV,最高输入电压60V。

网友J:
48V到5V用LDO不太好吧,LDO一般使用在输入输出小,并且小电流输出的情况下。
这么大的压差应该使用DC-DC比较好。

网友K:
炸了好啊,可以学到知识,让你重新认识零件知识

网友L:
稳压管一端应该接地的吧。。。稳压管这么接什么作用?请教下。。

网友M:
这压差也太大了吧

网友N:
D1接反了吧

楼主:
解释一下,D1是肖特基,不是稳压管,用48V开关电源是因为同时这个电源还要给12-14串LED供电,所以48V是必须的,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,48-5V的变换,另外就上图来说,输入电容是不是必须的,不接会有什么影响呢,求解释

网友O:
电压太高,而且你的电容最大允许电压也应该没那么高吧

网友P:
317是不是需要一个负载呀

网友P:
试试在电容并一个稍微小点的电阻看行不

网友Q:
LZ是在挑战LM317的极限啊,建议你:1、用DCDC;2:用两级降压。最好是用DCDC

网友R:
48V串电阻,再并稳压管(如24V,电流容量不够的话可多个并联),然后再接317好了。

网友S:
稳压管正反接肯定不一样啊

网友T:
d1没接反,是防止电源反接的,led行业里面都是这么做。另外,一般led电源电压一般都低于安全电压的,lz用48V是不是太高了

网友B:
30楼讲的对,D1是防反接的,电容爆炸的原因可能是317损坏后,48V电压直接加到16V的输出电容。
考虑效率的话就用DCDC,不考虑的话串电阻加稳压管用linear

网友U:
稳压管反了..楼主!!! 楼主 还是不要抄板了吧...给点钱找人做个原理图方案图纸的

网友U:
估计 你的第一反应...就是以为买到假货了

网友V:
ss16明显是二极管,说成稳压管的和lz范了一样的毛病

网友A:
第一境界:看山只是山,看水只是水
第二境界: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
第三境界: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

网友W:
呵,兄弟,基本的DATASHEET都没有搞清楚,就实际运用,呵太“高手”了吧?

网友X:
加个稳压管能够消耗一部分电压

网友Y:
专业PCB打样 QQ:1581840405

网友Z:
哎,又一个不看数据手册的

网友AA(2014-04-11):
才炸了一个电解电容,幸运

网友AB:
目测LZ是来卖萌的,大家不要笑话他了。。。
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。。

网友AC:
借楼问下,基础比较差的应该看什么资料合适。

网友AD:
引用 网友H:
稳压管接反了

应该是一端到地的,稳压管不能串着吧

网友AE:
稳压管是降压的,接反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D:
应该是一端到地的,稳压管不能串着吧

:lol
你再想想

网友AF:
317有相对高压和低压之分吧

网友AG:
输出不接电容测下电压看看

网友AH:
SS16是肖特基二极管,参数是1A、60V,用在这里是整流防反相的

LDO前面要加一个100uF和0.1uF电容,LDO后面也是。另外LDO因为效率问题,前后不能压差过大,要不然差值压差乘以电流产生的功率会烧坏ldo,而且明显48v已经超过ldo的输入电压。

应该加一个dcdc然后再接LD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