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
用串口烧写M051出现的问题一直连不上

楼主(2012-12-14):
大家帮忙看下问题出在那里   我用的是新唐官方的板子M0516,我用icp软件把ISP固件烧进LDROM了。 可是使用ISP软件烧写程序的时候出问题啊, 使用串口烧写程序啊。 就是在烧完ISP固件后  ,采用外置给MCU供电,然后芯片的TX,RX引出来用RS232协议经MAX232进行串口烧写程序。一直显示等待!!才开始学M0,多多指教。谢谢

楼主:
请大家伙多多指教

网友A:
M0 ISP_CODE.BIN烧进去后 用串口 下载  如果不行 就用示波看了

网友B:
烧的ISP固件有没有问题?

网友B:
串口回路有没有问题?

网友B:
是否采用了USB转串口的线? 是否有问题?

网友B:
串口参数的设置是否有问题?

网友C:
等待的时候对CPU复位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等待的时候对CPU复位一下。

我用的是台式机,直接用的DB9的,也有复位。我烧进去的是ISP_CODE_M051_V2.3.bin,烧录器用的是ISP 1.41的。一直是在连接中.......

楼主:
已经可以烧录了,谢谢大家了,原来了我在烧录ISP引导文件时没有设定LDROM启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