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开机次数统计和独立式键盘显示呀怎样设计啊

楼主(2012-12-14):
求高人指点啊

网友A:
详细要求是啥啊?

网友B:
1、定义一个变量,每次开机都自加一次,然后写到eeprom里,下次卡机把这个变量读出来,加一之后再写进eeprom.如此循环。
2、或者直接在eeprom区里定义一个变量,每次开机都自加一次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,独立显示表示看不懂,莫非又是课程设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