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lpc2478驱动液晶,如何实现显示的上下左右翻转

楼主(2012-12-14):
使用lpc2478驱动液晶,如何实现显示的上下左右翻转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答

网友A:
如何翻转,是一个屏幕的翻?还是半屏对称的翻?

楼主:
整个屏幕翻

楼主:
使用的是uccos+UCGUI

网友A:
难道你是要看到翻屏的动画效果?
如果不是,直接一屏内容的换。

网友A:
还是你的屏幕想倒过来看?

网友B:
没听明白,我的理解是旋转90、180、270度,不知是不是。

楼主:
旋转180度

网友A:
应该可以,不行就自己软件实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