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求工业用的输入24V输出+-12V,5V,3.3V稳定电路

楼主(2012-12-14):
       在设计工控系统,求输入24V,输出+-12V,5V,3.3V的长期工作比较稳定的电路,大概输出500MA左右,暂时不算成本,3.3V打算使用LM317 LDO从5V转出,输出+-12V,5V的电路,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,谢谢!

网友A:
输入输出隔离吗?输出之间隔离吗?

网友B:
可以直接购买现成的隔离DC-DC的模块

网友C:
金升阳模块

网友D:
可以参考以下方案:
http://www.ti.com/tool/pmp5666.1
5V再由12V转换而来。。。

网友E:
同3、4楼,有现成的模块,24v入正负12v加5v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金升阳模块

此模块是否可靠,工业级长期运行没有问题吧

楼主:
另外5V转到3.3V时,采用LM317+散热片是否合适?大家给点意见

5v转3.3V最好采用LDO,低成本的有LM1117-3.3,输出电流可到800mA,压差很低,成本不到1块钱,也是现在的主流产品.LM317是输出可调线性稳压器,压差最少3V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另外5V转到3.3V时,采用LM317+散热片是否合适?大家给点意见

负载电流是0.5A, 那么功耗1.7*0.5=0.85W,勉强。估计会有点烫,建议使用DC/DC。比如TPS6217X系列

网友F(2013-05-24):
哈!…象苍蝇一样…“嗡”地一声、立刻就围了起来!…哈哈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