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布线问题,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2-12-14):
我是新手,正在学习布线,我找了个高手绘的板,照画,在布CPU与内存之间的线时,总感觉调来调去,达不到高手一样的效果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是没设置好,还是layout布线本来就是这样?

网友A:
你就分析下他的画法,两个显示器看着描。

网友B:
把线分组,同一组走同一层,与其它组隔开。组内与组组线等长。按一定的拓扑结构下,然后就是自己练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就分析下他的画法,两个显示器看着描。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线分组,同一组走同一层,与其它组隔开。组内与组组线等长。按一定的拓扑结构下,然后就是自己练习了。 ...

多谢指点!

网友C:
要在下面相邻层铺上电源。。控制线长,必要时蛇型走线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在下面相邻层铺上电源。。控制线长,必要时蛇型走线。。

感谢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