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IO口实现下面功能?

楼主(2012-12-14):
我有一个模块的引脚输出为高低电平两个状态(LVTTL电平),我想通过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,用LED指示高低电平时的状态:
>>低电平时:LED每5秒闪1次
>>高电平时:LED每秒闪1次,亮200ms
能详细讲下吗?

网友A:
这个还需要讲吗?

网友B:
这个真不需要讲

楼主:
我这个是GPS小模块,有一个引脚指示卫星状态,高电平表明搜到卫星,电压是3.3V,我想实现一个小功能,把这个引脚接到一个单片机的IO上,通过单片机控制一个LED灯,低电平时每5秒闪1次,表示正在搜星,高电平时1秒闪1次,表明搜到卫星

这个功能怎么实现,高手不吝赐教啊。

网友C:
看看你用什么单片机,反正你把模块输出电压转换成单片机可识别的就行。就拿51单片机来说,既然模块搜星成功为高电平,那么你就搞个反相器变成低电平,单片机程序检测到低电平就调用1秒闪灯,没能搜到星模块出的是低电平,单片机引脚检测到的是高电平那就调用5秒闪灯。就这样搞定

网友D:
if(IO==0)
  {
  delaytime=4800;
  }
else
  {
  delaytime=800;
  }

网友E:
搞个定时器不就行了吗?

网友F:
延时就可行了嘛,定时器有点大材小用了吧。如果对时间要求高还是推荐定时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