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,求功放好点的电路!!!

楼主(2012-12-14):
本人初学菜鸟,,想自己做个功放锻炼一下自己,,上次看了前阵子很红火的那个圆教授的帖子,,觉得坛里面的高手是在太牛B了,,所以在此希望得到指导,,自己想做一个功放,电路图自己不会设计啊,只能求大神帮忙了,PCB自己倒可以画画,,呵呵,大家使劲拍砖吧,本人不怕拍,求学啊

网友A:
想做多大输出功率的?
要是以前从没有做过,建议先用功率芯片如TDA2030A做一个,然后再考虑用分立元件自己设计。

网友B:
呵呵,偶上会上传一个LM3886核心,按照Hi-END方向设计的2*40W工程,你可以期待一下。

网友C:
13538074093,可别要求“好点的电路”了,2楼的就不低啦:)

网友A:
这是LM3886内部电路。

网友B:
哎呀,虽然不是胆,但是好歹也是“序曲”啦,要注意世界名机也有用序曲做出来滴。

网友D:
胆, 其实并不一定Hi, 至少说双端式的胆, 就不如晶体管

网友A:
图中可见,LM3886末级偏置使用了三支二极管。
此芯片设计得比较早,***还没有申请那个功放专利。否则,国半公司一定会购买许可证。电解电容当然无法集成到芯片里面,但只需要增加三条引脚就可以外接两支电解电容,而LM3886本来就有两条空脚。
***应该立即申请优先权,然后到美国申请专利。否则,国半就要生产电容耦合的功放了。那***可就亏大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中可见,LM3886末级偏置使用了三支二极管。
此芯片设计得比较早,***还没有申请那个功放专利。否则, ...

我宁愿上跟踪电源,都要砍掉那些电容!

哈哈,喝酒不吃菜,各人有所爱

网友D:
跟踪电源,是指中点直流电压伺服吧

网友B:
是啊,我认为多一个元件,多一个失真呃。

网友D:
并不一定, 如maychang所言. OTL中, 喇叭的电流流经隔直电容, OCL中, 喇叭的电流也由电源上的电容提供, 都是流过电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我认为多一个元件,多一个失真呃。

说这话的,说明是无线电,电子报等平民期刊的忠实读者。
90年代认为元件越少,音质会越好,失真会越小。

网友B:
今天,也一样,能简单就别整复杂。

网友D:
那是无反馈环或轻度负反馈的时代, 像这颗LM3886, 大环路深度负反馈, 烧友们那里接受得了, 哈哈

网友C:
据说铜线纯度都能听出来。你们说,那得烧到多少摄氏度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那是无反馈环或轻度负反馈的时代, 像这颗LM3886, 大环路深度负反馈, 烧友们那里接受得了, 哈哈 ...

调试不到位,真有可能会弄巧成拙,音质不如简单的好。
大蚂蚁你不如组织音频攻放设计大赛,以低失真为考核首要,大约5,60W就够用的了。
全分立元件制作。
客观起见,谐波失真度以实测为准,而不是以听感为准。

网友D:
据说啊, 还有人能听出信号线的方向, 线反过来接就没法听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调试不到位,真有可能会弄巧成拙,音质不如简单的好。
大蚂蚁你不如组织音频攻放设计大赛,以低失真为考 ...

反对你一次,功放不能单看失真度,因为人耳不是机器,所以还是有听感的问题,所以HiFi的指标不好定。:lol

确实不能只看非线性失真。非线性失真是单一频率,而实际功放任何时候都没有单一频率工作状态。

网友F:
发烧级功放用的元件都比较讲究-----烧不起啊

网友D:
再考究, 也多是故弄玄虚.
再HI的功放, 信号都要流过大量合金材料
焊锡是锡铅合金或锡铜合金
PCB是有氧敷铜板做的, 且阻抗不比几米长的喇叭线小,
大量的元件脚是普通铜脚
大水塘的极板是薄薄的氧化铝膜
功率器件大多用0.01mm级的铝线封装引线
电流流经了大量的半导体参杂体
保护喇叭的继电器触点, 银纯度不高, 引线多不是无氧铜
不同的金属接触点, 塞贝克效应会产生直流电压, 引起直流型功放零点飘移
空气的相对温度超过70%, 导体表面就会有一层水膜, 只要水膜中含有一点点电解质,就会有原电池效应.
.............
这些, 是发烧友想不到的.

网友C:
要不怎么叫发烧之友,人数不多;高烧不退,胡言乱语(对常人而言);意识模糊,啥也不想。当然就别提想到想不到了;P

网友G:
用LM1875做功放也行啊

网友H:
初学不如搞一个单片的,把它搞响了再说。maychang说的TDA2030A很合适,我更喜欢TDA2003的听感,虽然前者是OCL,后者是OTL。

网友I:
听出线材是7n铜还是9n铜都不算发烧友,真正的发烧友能听出电网送过来的是水电还是火电,或者水电占多少火电占多少!嘿嘿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听出线材是7n铜还是9n铜都不算发烧友,真正的发烧友能听出电网送过来的是水电还是火电,或者水电占多少火电 ...

这个估计已经可以快进去了,发烧还是要理性点,偶的标准就是不能侮辱**的声音,那些听飞机声音,砸玻璃声音的,偶不认可他们是发烧友了。

网友A:
20岁时,我测过自己的听力,可以听到18kHz。当然,是半定性的。用低频信号发生器驱动一支小扬声器,18kHz以上无论功率多大,反正是听不见。
35岁时,也测过,可以听到15kHz
现在,连12kHz也听不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偶上会上传一个LM3886核心,按照Hi-END方向设计的2*40W工程,你可以期待一下。 ...

谢谢啦

网友B:
maychang真的是老一辈啊~!????

网友J:
看看听风者,有人真有功夫

网友K(2014-07-18):
正准备做功放呢

网友L:
刚试了一下,咱家能听到14888HZ,15000HZ听不到,但久了有要吐的感觉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图中可见,LM3886末级偏置使用了三支二极管。
此芯片设计得比较早,***还没有申请那个功放专利。否则, ...

maychang老爷子,“增加三条引脚就可以外接两支电解电容,而LM3886本来就有两条空脚”,三缺一,真遗憾,实际愣是做不成!
这是遗憾之一。
还有更大的遗憾。
那就是,那三只像蚂蚱一样串联在一起的二极管,您怎么把它们摘下来呢?摘不下来这三只二极管,你就是接上电容,也不是***那个专利。随便你接去,可惜你接不上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图中可见,LM3886末级偏置使用了三支二极管。
此芯片设计得比较早,***还没有申请那个功放专利。否则, ...

maychang老爷子应该立即申请优先权,然后到美国申请专利,快去,别让蚂蚁给你抢了去,哈哈哈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B:
我宁愿上跟踪电源,都要砍掉那些电容!

只不过,OTL的电容是砍不掉的,否则就成了OCL了,哈哈哈

网友M:
楼主这就孤陋寡闻了。***教授的《模拟电子技术》是越做越红火了。
在众网友的大力支持下,***的《模拟电子技术》电力第一版不仅已经加印,而且2013年已经发行修订版,今年,2014年,马上还要出简明版。各层次读者都能适应,所以才越来越红火。
大家提的很多意见,只要有一丝合理成分,都采纳了。欢迎大家继续提宝贵意见。
那些砖,可以继续拍。拍错了,大家都有眼,也不怕。拍对了,就虚心接受。
在此衷心感谢各位网友拍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