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算式怎么老是和根号二扯关系呢

楼主:
看了基本书都有这个根号二,我觉得好多余,有谁知道这个原因吗

网友A(2012-12-14):
峰值和有效值换算

楼主:
我知道,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峰值直接带入计算,这样看起来好别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,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峰值直接带入计算,这样看起来好别扭

因为波形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处于峰值
有时候处于波峰
有时候处于波谷
因此就在波峰和波谷两者之间折中取了有效值

网友B:
我们常用的仪表,如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都是有效值,很少有测量峰值的仪表,由有效值推导出输出值比较合理。

网友C:
正弦信号的函数计算,是应该包括根号2.

网友D:
既是峰值与有效值的转换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