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的限幅电路这样整对不对,请求帮助?

楼主(2012-12-14):
最近在整编码器的限幅电路,头有点大,也怪自己水平太差。图在一楼

这个是我整的编码器限幅电路,1A+等是编码器的输入信号,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电源24V,输出也是24V方波。右边的芯片是AM26C32,它的输入信号最大14V,所以想把编码器的信号钳位到5V。不知道这个电路行不行,如果行的话有一个疑问。
于编码器相连的几个电阻有用吗,如果有用它们的值该怎么选,220欧是我随便写的,这几个电阻应该放在前面还是靠近芯片那一端。
下面图是AM26C32芯片接口内部电路。
下面图是编码器资料,它的输出时HTL形式,电压24V。

网友A:
首先,必须明确你的AM26C32芯片供电是否与编码器供电共地,才能够谈其它。
其次,无论供电如何,你的箝位电路肯定不对。

网友B:
好像在技术交流版有个一模一样的帖子吧

楼主:
那是我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必须明确你的AM26C32芯片供电是否与编码器供电共地,才能够谈其它。
其次,无论供电如何,你的箝位电 ...

地是共地的。
钳位电路哪里不对呀,望指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必须明确你的AM26C32芯片供电是否与编码器供电共地,才能够谈其它。
其次,无论供电如何,你的箝位电 ...

地是共地的
钳位电路哪里不对呀,望指明。

网友A:
编号自D6005开始的6支二极管,正端接电源正,负端(经220欧电阻)接输入信号。那么输入低电平时,AM26C32芯片的各输入端至多只能比电源正端低一个萧特基二极管的管压降。结果是:AM26C32芯片各输入端总是高电平。
楼主应该确认AM26C32芯片输入电平要求,再考虑箝位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