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市电转低压直流简易电源电路,大家帮忙分析下

楼主(2012-12-14):
有款产品上用到这个电源,有时候47R电阻会被烧掉,不过感觉在功耗小的场所这个电路还是挺好用,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优缺点,共同学习学习。

网友A:
没有优点,全是缺点

网友B:
非常危险的电路。

网友C:
没看懂;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、

网友D:
Q1非常容易挂

楼主:
三极管是比较容易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优点,全是缺点

能具体说说缺点有哪些吗?

网友E:
这个不安全,要放到人接触不到的地方,并切电路也不好,

网友F:
你自己去搭个电路试试,成功了再发出来大家学习下。。。

楼主:
有做出实际的电路,用在单片机控制电路里的,用在工业控制方面,电路在工作的时候人不会接触到,没有类似按键之类的东西。

网友G:
:L.........非常危险

网友H:
替楼主说点儿偏向正方的话
1.关于危险,暂分2类:1.人身触电;2.设备故障时发生诸如火灾爆炸
  可以看出:1.用于特定设备时,不会触电;2.设备工作于普通环境下,亦无隐患
2.R2考虑换成22欧;Q1必须选用高反压;R1宜用2只75k/0.5W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有做出实际的电路,用在单片机控制电路里的,用在工业控制方面,电路在工作的时候人不会接触到,没有类似按 ...

工业电路还用这种电源?晕!你怎么过测试?

网友:
一点用都没有

网友J:
简单,便宜是有点。

网友J:
很多家用风扇控制电路里面用这个类似电路。遥控的那种。

网友K:
神器。。。
见过牛X的,用这种类似结构做LED恒流电源

网友L:
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,因为很大的压差,功率稍大,调整管就会严重发热,安全性很差,而且效率很低,这样的设计是典型的垃圾电路。

网友M:
很好很强大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,因为很大的压差,功率稍大,调整管就会严重发热,安全性很差,而且效率很低,这样的设 ...

受教了,请教下 chunyang ,在一般的简单控制电路中,交流供电的情况时,电源部分都是怎么解决的呢,必须要用变压器隔离吗?有没有什么相对可靠且成本稍低的方法可以实现,求赐教。

网友N:
"47R电阻会被烧掉",为了安全,这个电阻无法不经常烧.不烧就不安全,设计者知道.,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受教了,请教下 chunyang ,在一般的简单控制电路中,交流供电的情况时,电源部分都是怎么解决的呢,必须 ...

通常使用开关电源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解决方法,比如淘宝上手机充电器的零售价才5块钱,其基本结构就是个开关电源,电源部份的成本一块出头而已,性能比起楼主图中所载要好多了。

网友O:
用这个电路的的产品那必须要保证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下。

网友P:
阻容降压都比这个要好吧,虽然也没隔离

网友Q:
哥  贡献一个实用的 电路给大家。 220V AC输入  , 输出5V  电流大约50mA左右,足够单片机用。在家电上用的很多。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受教了,请教下 chunyang ,在一般的简单控制电路中,交流供电的情况时,电源部分都是怎么解决的呢,必须 ...

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 用哥给你的那个电路 足够用,可靠。

网友R:
优点:结构简单,成本低廉。缺点:效率很低,发热严重,器件易坏,系统可靠性低,不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