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最近在用EFM32系列单片机,超低功耗,貌似用起来没stm32顺手。有没有做过EFM32系列的项目?我想请教一个问题:我想持续输出一组PWM波,125KHZ,但其他外设不是持续工作的,我想让CPU在大部分时间里处在CM2或CM3这两种低功耗模式,但PWM是一直发的,可以做到吗?

网友A:
你能确保pwm始终有时钟

网友B:
搞个移植os,调度一下任务吧

网友C:
这个功能应该是实现不了的,因为要输出125K的PWM波,只能是使用高速时钟的Timer,而在EM2、EM3模式下,高速外设时钟是关闭的。

网友D:
LS分析的很有道理

网友E:
单片机一般是先PWM输出是很容易的,楼主放心去作吧

网友F:
一般带定时器的单片机实现这个PWM的书出会很方便的,多看下例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