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TMF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为了做到低功耗,直接从电话线上取电,现在只能软解DTMF.
DTMF信号经过放大整形成方波后,通过单片机IO口解DTMF信号,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有没有人处理过?如何才能解析出CID

网友A:
DTMF是什么东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TMF是什么东东

双音多频

网友C:
一般来说应该用专用芯片处理

网友D:
CID = Call ID = 来电显示

网友E:
缩写单词的意思指南通过上下文理解了

网友F:
很专业的问题

网友G:
建议用专用芯片处理

网友H(2013-10-04):
CID用DTMF?国内是用FSK格式的。
DTMF用HT9170可以解。
数据量太少了如果用DTMF。

网友H:
跟上贴:
HT9170是并行数据,
如果用LC73881则是串行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