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总线问题

楼主(2012-12-14):
用51单片机实现CAN总线通讯了,利用的单片机的外部中断,但是在程序中加了个内部中断的定时器啊,只要这定时器一执行,外部中断就不工作了,也将外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了啊,内部中断优先级设为低了啊,也不行啊,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冲突啊

网友A:
内部定时器中断的时间是多少 定时器中断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尽量减少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

网友B:
程序有问题吧

网友C:
可能是你的定时器中断时间太短了

网友D:
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(Controller Area Network, CAN)的简称,是由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了的,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(ISO118?8)。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。

网友D:
CAN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关闭输出功能,以使总线上其他节点的操作不受影响,从而保证不会出现象在网络中,因个别节点出现问题,使得总线处于“死锁”状态。
这个看看来还是要看下CAn总线上的信号强弱了啊

网友D:
尽量延长定时器的中断响应时间,减少定时中断程序里面的额外任务,是该定时中断执行时间尽可能的短

网友E:
同意楼上的建议的啊,帮顶一下的

网友F:
CAN总线这方面的问题的我跟着楼上各位的预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