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的晶振电路何时开始工作?

楼主(2012-12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是你给上点了就开始了,晶振就像是人的心脏一样,不管你做不做事它一直都在跳动

网友B:
上电就开始工作,有内部时钟的机子可能需要设置外部晶体使能后才开始工作。

网友C:
上电就工作了  如果是晶体  需要和单片机配合  如果是晶振  可以直接测量

网友D:
上电就开始工作,单片机程序的执行要靠晶振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!

**中,好像51单片机,不论是否烧写程序,晶振上电就工作;
最近用ST的ARM芯片STM32F103,就不是这样了,晶振要在程序烧写后方才工作。就像 上面 NE5532  老前辈说的一样,需要配置后,也就是程序烧录后,晶振才开始起振。

不知上述理解是否正确,还请 高手指点!
非常感谢!

网友E:
很多OTP需要烧录配置字才能很好工,除非此IC默认模式刚好是你用的晶振模式;
FLASH就不一定,有的默认是IRC,只能跑起程序后,用户配置好才能跑外面的晶振.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!
学习了!

OTP: 只能被编程器烧录一次程序的单片机被称为OTP单片机。优点:备货灵活、程序可以随时修改,供货周期快,没有批量要求。缺点:成本高

请问:IRC在这里时什么意思?
谢谢!

网友F:
如果是钟振,上电就会工作,输出正弦波或者方波,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晶体和振荡电路。如果是晶体,需要跟CPU内部的振荡电路相配合。51应该是一上电内部振荡电路跟外部晶振就相连了,可以工作。而STM32好像上电默认模式是内部RC振荡吧,需要把开关切到外部去,振荡电路才能跟晶体相连,才能工作起来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!

**中,好像51单片机,不论是否烧写程序,晶振上电就工作;

STM32F103上电后是内部8MRC振荡器 提供系统时钟,如果要用外部晶振,必须要先使能,查询外部晶振起振后再切换过去

网友B:
IRC是内部RC振荡器的意思,就是片内时钟,你现在理解基本正确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侠们的指点!
我再研究下!

网友H:
不同的单片机是不一样的,有的单片机有内置的RC振荡器,默认时是采用的内部振荡器,外部晶振不起振,要使外部起振必须软件配置啊。

网友I:
心脏,上电就开始工作,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