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G的U盘,为何复制文件不到2.5G时,就无法复制了?

楼主(2012-12-15):
请教:
8G的U盘,为何复制文件不到1.5G时,就无法复制了?
谢谢!

网友A:
你那个U盘可能是扩容的黑芯片呗!只是我的想法哈,不一定。或许就是U盘的质量问题

网友B:
小兄弟,你受骗了

网友:
你找U盘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,就知道它的真实容量了

网友C:
传说中的黑盘

网友D:
让人给豆了

网友E:
扩容盘-----100%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点!

这个U盘,是在TI西安办事处工作的一个朋友借给我的,是TI的U盘,上面有清晰的 “Texas Instruments ”字样。
还请大侠分析、指点!
再次致谢!

实物照片及故障现象如下:
图一:实物照片

图二:复制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现象

图三:点击上图中的 取消 后,出现的提示:

图四:U盘的容量及复制文件的大小(该U盘为Winpe启动盘,约占用330M容量,在此图中未显示出来)

网友F:
扩容的呗

网友G:
中枪了你

网友H:
 ChipGenius是一款USB设备芯片型号检测工具,可以自动查询U盘、MP3/MP4、读卡器、移动硬盘等一切USB设备的主控芯片型号、制造商、品牌、并提供相关资料下载地址。当然也可以查询USB设备的VID/PID信息、设备名称、接口速度、序列号、设备版本等。
  软件绿色小巧,即插即用,是数码消费者、电子爱好者、DIY人士和数码维修人员身边的好帮手。

网友H:
然后根据型号,找对应的量产工具,重新量产下,

网友H:
闲着也是闲着,压缩下传上来,自己拿

网友I:
唉 这个就是大家深恶痛绝的扩容U盘 :L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点!
按照 jjjyufan  前辈的指点,下载了个ChipGenius,试试。

楼主:
jjjyufan  前辈已共享了ChipGenius软件,赶紧收藏!测试下,呵呵

网友J:
你这个是黑盘,显示的8G是假的

网友K:
啥叫黑盘?

网友:
可能是黑芯片哦,,

网友L:
你这个是黑盘,显示的8G是假的,您遇到假的了

网友M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……
还有一个飞思卡尔的4G盘,也是黑的……
这两个都是以前参加研讨会送的

网友N:
呵呵,上次看到网上的一个移动硬盘,里面就2个大铁棒。

网友O:
taobao上买的吧
如果是,那你就不要放重要资料了
taobao上买的都是扩容盘、黑片做的

网友P:
传说中的黑盘 (打上了TI的**) 真不真啊?

网友Q:
内存卡是假的

网友R:
这个U盘用的晶圆是dirty片。目前淘宝上便宜的U盘都是这么来的。

网友S:
我真是服了。。到了37层,没有一个人说出原因。难道你们自己都没遇到这个问题过没有解决过吗?

这不是黑U盘。是楼主格式化不对。看9楼图片,明显文件系统是FAT32,而FAT32复制大文件就出现这样的错误(说磁盘保护问题无法复制)。。

楼主只要把U盘重新格式化一下,就好了。格式化的格式记得用 NTFS 格式。 (推荐用DiskGenius做格式化)

哈哈哈!就是做启动盘的时候被格式化成2G的容量了吧?
U盘 doctor! thank deeply!

网友T:
存储芯片是黑片!

网友U:
唉,证实了吗

网友V:
伪劣产品嘛,2G扩容的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38楼focuson前辈的指点!
一直感觉该U盘应该是好的。因为我是信任我的这个朋友的。他不可能将有问题的U盘给我用的。
本人现在北京出差,回家后就重新格式化,试试!
感觉问题是找到了,呵呵!

楼主:
想给38楼加分,不知道该如何加?

楼主:
唉,白激动一场!
今天上午出差回来一到家,就找到那个U盘,测试,还是不行。具体情况如下:

step 1:
将U盘格式化。但是文件系统下拉列表里,没有NTFS格式,只有FAT32和exFAT两种格式,就选了exFAT格式,如图一、图二:

step 2:
格式完的情况如图三所示:

step 3:
向U盘复制文件测试。当复制到1.58G时,就出现了 “ 写保护错误 ” 提示,如图四所示:

点击重试,出现下图的错误提示,如图五:

到底是怎么回事?还请大侠、前辈们指点!
谢谢!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唉,白激动一场!
今天上午出差回来一到家,就找到那个U盘,测试,还是不行。具体情况如下:

你没读 38楼?

我告诉你 推荐用 DiskGenius 格式化  没看到这句话吗?

你在windows 上格式U盘,是没有NTFS的,那只能格式化硬盘才可以有这个选项。你要格式化U盘成NTFS,只能用其他工具。搜索下。网上有免费工具下载 DiskGenius很好,可以对硬盘分区格式化,写乱数据等,都可以。

注意先插上U盘,然后在电脑运行DiskGenius后,点软件界面左边自己U盘那个(所有挂在磁盘上的硬盘,U盘等存储设备都会在界面显示出来,小心不要把自己硬盘格式化了),然后直接鼠标右键,格式化,然后里面就有 NTFS 选择

我遇到过你的情况。唉。

网友W:
被黑了你

网友X:
文件系统怎么是exFAT??

网友Y:
引用 网友S:
你没读 38楼?

我告诉你 推荐用 DiskGenius 格式化  没看到这句话吗?

前两天刚刚遇到这个问题,要是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,感觉你是对的!

楼主:
focuson :
谢谢您的指点!

根据你的提示,下载了DiskGenius软件,并测试。结果出现了“格式化时出现错误”的提示,如下图:
还请指点!
谢谢!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focuson :
谢谢您的指点!

这个问题我倒没有出现过。

你先用DiskGenius用fat32格式化看看。然后再可以填写随机字符(看菜单里面),填满。然后再ntfs格式化,试下。我用这个格式化U盘好多次很好的。里面可以分区什么的。你多用几种方式弄下。反正是个空盘。这个工具可以做很多事情的。

网友Z:
查查真假容量!

楼主:
focuson大哥:

谢谢你的耐心指点!
1月3日测试完后大约20分钟,我的电脑提示某驱动出现问题(具体是哪个驱动的问题,没看清楚,好像是显卡驱动吧),电脑显示出现问题,重启后,正常。当时以为,可能是DiskGenius软件引起,就卸载了该软件,并将软件包也彻底删除。呵呵。不知道时怎么回事?

我再试试!

网友AA:
我的假盘16G飘过

网友AB:
应该是你被黑了。看一下你的U盘的分区类型,FAT32格式的,最大支持单个文件不超过4G

网友AC:
假盘,没问题的

网友AD:
我上次的那个盘和你的一样的4G现在变2G 了台电的 在我们这电脑城买的,也是扩充盘现在 连插上去都不能用了,无法复制文件

楼主(2013-02-24):
试下 5楼老师说的 U盘的量产工具,测试下,看容量是多少

网友AE:
引用 网友AB:
应该是你被黑了。看一下你的U盘的分区类型,FAT32格式的,最大支持单个文件不超过4G ...

用chipgenius看下主控型号,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下,如果不能识别,那就拆开看下。
一般量产下就好了。
FAT32单个文件最大支持4G,超过会显示磁盘空间不足(移动硬盘上测试的),而小于4G是能正常操作的,所以你这个不是格式的问题,估计是坏块多了

网友AF:
感觉不是U盘的问题,应该和做PE时,U盘的量产格式有关系。

网友AG:
引用 网友S:
你没读 38楼?

我告诉你 推荐用 DiskGenius 格式化  没看到这句话吗?

exFAT貌似可以放超过4G的文件吧……
LZ的问题是不是文件格式的问题,LZ应该复制几个小于4G的文件进去看下,比如2个1G的文件就知道了。
这些教学视频有可能超过4G么,又不是高清的

网友AH:
兄弟,u盘可以设加密区的,这部分你看不到。

网友AE:
exFAT,应该是这个名字,就是为u盘、SD卡等能支持大于4G的文件弄得
以前看过,记得不太清楚了

网友AI:
买的时候要查看一下是否真的有8G~,下次买U盘的时候要注意哈!

网友AJ:
遇到假u盘了。哈哈。

网友AK(2013-05-20):
这种杂牌U盘我从来不要!
国货须谨慎!

网友AL:
先看看现在U盘实际大小,如果不是7G左右,可以用U盘修复工具,修复一下试试看,如果不行,可能不是正规的U盘吧

网友AM:
啥叫扩容盘啊

网友AN(2013-07-12):
引用 网友S:
这个问题我倒没有出现过。   你先用DiskGenius用fat32格式化看看。然后再可以填写随机字符(看菜单里面) ...

大哥,貌似。。。。这个,百度出来的玩意:

fat32最大单文件大小: 4 GB (Fat16分区是2 GB )
最大文件数量: 268,435,437
相对 FAT文件系统 ,exFAT有如下好处:

·增强了 台式电脑 与移动设备的互操作能力

·单文件大小最大可达16EB(18 446 744 073 709 551 616字节,就是(理论值,16×1024×1024TB),1TB=1024G)

综上,扩容盘可能性较大。可以用100M左右的文件复制(选择副本备份,win7是“同时保留两个文件”),看看能不能超过6G。当然,最好还是拿量产工具试一下。是不是扩容盘都没解决,还谈磁盘格式?

网友AN:
引用 网友AM:
啥叫扩容盘啊

人为在量产(烧写引导区之类的吧,不太清楚)时修改盘大小的标志,让设备读取磁盘大小时读到错误的数据。128M的盘卖不出了,把它改成8G,奸商常用的清库存方法。显示变大了,但还是只能存128M的数据。甚至有些因为内芯不好(都是些瑕疵品),写0了内部却读出1,数据就错了,一大堆人拍大腿。这玩意麻烦很多。

网友AO:
你的U盘格式改下。百度就知道了,我有一个32G的U盘,复制超过2G的电影就复制不了,然后改了U盘格式就好了

网友AO:
你们不要误导楼主啊!很简单,格式化为NTFS格式就可以了。你现在的格式应该是FAT32的

网友AO:
看看可不可以。哪有那么多黑盘啊。我们得心应该光明点:lol

网友AN:
引用 网友AO:
你们不要误导楼主啊!很简单,格式化为NTFS格式就可以了。你现在的格式应该是FAT32的 ...

看帖请仔细。楼主已说明使用了exFAT文件系统。当然了,win7里对于16G的TF卡有NTFS选项。

刚试过了,在win7里(可能楼主电脑是Vista或者XP里没装exfat插件,这另算),fat32不支持大于4G的文件,会提示文件系统不支持该文件大小,exfat可以。5M每秒,文件大小5.89G,为了测试,蛋疼的把两个3G文件用DOS合并了,17分钟。。。估计就我这样闲的蛋疼了。

综上,若文件系统错误,应该会提示不能复制,禁止继续操作,这里能写,说明不是文件系统问题,或者说,概率很少。

网友AN:
不推荐使用NTFS,NTFS在读写数据时会在一个区域记录操作内容(日志),现在的存储芯片读写寿命一般在10k左右(即反复读写10k次后该区域会不稳定),硬盘能撑住不停改写,闪存可不行。固态硬盘都刻意记录哪些位置修改的时间,避免反复读写。要是不注重数据安全倒可以用NTFS,但exfat已经够了(再提下,winXP要装插件),何必拿寿命开玩笑?

网友AP:
我的闪迪的也遇到过,还好售后给免费换新了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点!

网友AQ:
我想U盘质量问题吧。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点!

这个U盘,是在TI西安办事处工作的一个朋友借给我的,是TI的U盘,上面有清晰的 “Texas I ...

TI 还做U盘,不是我孤陋寡闻,就一定是你受骗了。

楼主:
咋这么多的呀,一个就够了

网友AS:
格式化成NTFS格式

网友AT:
8G的显示是假的啊

网友AU:
我擦,怎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原因。这个是格式不对,楼主在格式化U盘时,要选NTFS格式,不要选FAT32

楼主:
你的方法前面已有人说过了!

谢谢!

网友AV:
你那是黑盘,商家修改硬件数据了

网友AJ:
明显扩容盘,

网友AW:
大神威武!…嘿嘿!收藏了!…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咋这么多的呀,一个就够了

我也不知道,电脑卡了吧,进咱这个网站,经常打不开网页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:'(:'(:'(:'(:'(:'(:'(

网友AX(2013-09-03):
有约6G的文件被隐藏保护了,之前使用U盘的时候发生错误

网友AY:
fat32的情况下单个文件不超过2G

网友AZ:
如果是单个文件,估计是文件格式的问题。将U盘格式化为NTFS格式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