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G与TMA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2-12-15):
TMG与TMA系列芯片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TST  = SingleTouch Controller
TMG = Multi-Touch Gesture Controller
TMA = Multi-Touch All-Points Controller

这下够清晰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ST  = SingleTouch Controller
TMG = Multi-Touch Gesture Controller
TMA = Multi-Touch All-Points Cont ...

谢谢!字面上意思了解了,应该是TMA性能高于TMG了,是吗?这些T系列是从Psoc系列中独立出来的是吧,Touch相关产品系列就这3个吗,能稍微介绍一下其型号(TMA,有TMG更好),还有就是PSoC5系列型号产品吗?

网友A:
其实我不是很熟悉 TrueTouch, 不过看意思应该是这样。 虽然都是多点触摸,但TMA可以判断多点的位置, TMG只能识别多点方向. 另外 TMA  属于 Gen4 是第四代触摸芯片,支持互电容和自电容检测, TMG  和 TST 属于 Gen2 是第二代芯片,只支持自电容。
有事出去一下,稍后回复你其他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不是很熟悉 TrueTouch, 不过看意思应该是这样。 虽然都是多点触摸,但TMA可以判断多点的位置, TMG只 ...

谢谢,这个信息足够了。
只需要剩下来的问题了,估计你比较熟悉。

网友A:
True Touch 芯片基于 PSoC 架构。 Gen2/Gen3 基于PSoC1的架构, Gen4 和即将推出的 PSoC4 是同一种架构。

True Touch 大类是按照 gen2, gen3, gen4.这样来分的,但是每个大类下面有分不同的系列。 例如 gen4 下面就有 TMA4xx, TMA1036/786等系列。

至于 PSoC5 的系列, 因为 PSoC5 的升级版 PSoC 5LP 已经发布了,以后设计新产品都会使用 PSoC 5LP. PSoC5 LP 的系列信息可以参考http://www.cypress.com/?id=4562&source=home_produc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rue Touch 芯片基于 PSoC 架构。 Gen2/Gen3 基于PSoC1的架构, Gen4 和即将推出的 PSoC4 是同一种架构。

...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怎么结贴啊?

网友A:
最上面,菜单栏-->“我要结贴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上面,菜单栏-->“我要结贴”

老的是这样,现在没有这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