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觉得大电容爆炸后状态是怎么样的

楼主(2012-12-15):
比如,400V 10000UF的电解电容,爆炸的时候是不是先短路,后断路????

网友A:
爆炸的时候好象有很难闻的问道

网友B:
电解要短时间(短于10分钟)充爆, 至少要加额定电压的1.25倍, 此例需加500V,  能量有1250J.
最小的单兵地雷, 装黑索金5克, 爆炸总能量大约18000J, 这种雷可以炸飞人的整条腿, 削弱至少两个战斗力, 比直接炸死还合算.
你这个电容炸的话, 估计手指不会有事, 但如果电容芯碎片(铝箔+电容纸)正中脸部, 挂彩是肯定会的. 命中眼部的话, 这辈子就当定独眼龙了

网友B:
你不要去考察短路或断路, 两种可能性都有, 主要看碎片的分布. 你需要考虑的是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

网友C:
我前段时间有此经历的。是2个400V8200UF电容并联的,由于客户输入电压错误导致爆炸。其中一个把电容的螺丝脚都炸出来了,连接用的铜排也熔掉了一段。是从引脚处炸出来的,

网友D:
都有可能
现在有一种电容是设计成断开的,防止着火什么的,罗姆就有

网友E:
好险啊,还爆炸,安全第一,听说过有被炸伤手的

网友F:
听蚂蚁这么一说,感觉怕怕
用的电容额定160V
但是标了200V  surge 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F:
容值有40000uF
如果爆炸会怎样?

网友G:
假设500V,存储能量0.5*0.04f*500v*500v=5000J
相当于一个1KG物体每秒100米的速度飞行,撞人身上,人直接散架;撞墙上,墙会破一个大窟窿。
如果在现场,被电容爆出的任何金属部件击中,肉直接飞走并且有骨折。

实际上, 电容的储能是首先完全转换成热能. 气化局部电解质膨胀做功, 加上有泄压结构, 因此机械效率十分低. 有没有百分之一很难说

网友H:
好像不能这样算吧,电解电容的爆炸是因为电解液气化膨胀,压力超过外壳承受而发生爆炸,其碎片产生的破坏力只跟爆炸时的压力有关,大电解电容外壳顶上刻有一个“十”字槽或者“丫”字槽,小的一般也刻有“一”字槽就是为了泄放压力的,当压力超过一定值时最先涨开刻槽的地方泄放压力,防止外壳整个的飞出或炸裂。只不过现在很多粗制滥造,刻槽随意,而没有达到要求而已。

网友I:
还是要买质量过关的啊

网友J:
电容爆炸的机制有多种,过压的类型在绝缘介质(对铝电解而言是氧化膜)击穿的瞬间阻抗会大幅下降,爆炸后则难说,因为铝芯和电解液都是导电的。过热爆炸的类型比较“温柔”一些,这时通常不存在阻抗大幅下降的情形,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爆炸则什么情况都可能有。

网友K:
不清楚啊

网友L:
小的电解电容爆炸就够恐怖的了!大的...不敢想象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电容爆炸的机制有多种,过压的类型在绝缘介质(对铝电解而言是氧化膜)击穿的瞬间阻抗会大幅下降,爆炸后则 ...

春阳大哥,高压变频器单元回来故障单元有很多这种电容损坏,有的是边上直接炸个洞出来,有的是底下鼓起来,严重的把顶上铜牌都炸拱起,然后跟这种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通常也会损坏。但是,有的地方用几年都没问题,有的地方就很容易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要去考察短路或断路, 两种可能性都有, 主要看碎片的分布. 你需要考虑的是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...

蚂蚁大哥,损毁后的电容容值为几百纳法,ESR为几十千欧,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断路状态??

网友M:
现在的电解电容都有防爆设计的,注意其上的十字形缺口,爆炸是直接从缺口喷射而出的,不会像手雷一样炸开,只要你不是刚好对着它看一般不会受伤。爆炸后理论上是开路的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春阳大哥,高压变频器单元回来故障单元有很多这种电容损坏,有的是边上直接炸个洞出来,有的是底下鼓起来 ...

要分析过压的原因,通过设计和正确的元件选择来解决。

网友N:
自己引爆一个就什么都知道了,一个电容才几元钱。

网友O:
现在的电容不像以前的电容放鞭**了,顶部都做了处理(特别是大容量的电容),不要被喷出的东西烫伤就好。

网友P:
只看到过电容喷的情况!

网友Q:
这一次算是见识了   电容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 呵呵   焊接以及选参数必须要注意   哦呵呵

网友R:
很久很久以前 记得是测试样板时 开关电源板上那颗大大个的电容爆炸 整个工作台被弄得乱七八糟 俺被吓得半死 此后再也不碰这玩意了 :L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