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编译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在用IAR编译程序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:
Error[e16]: Segment XDATA_Z (size: 0x1d90 align: 0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210 more bytes needed.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
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"-Z(XDATA)XDATA_N,XDATA_Z,XDATA_I=_XDATA_START-_XDATA_END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
ranges were "XDATA:280-1dff"
  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:
   XDATA:100-27f        XSTACK
   XDATA:280-1dff       XDATA_N
   BIT:0-7              BREG
   BIT:80-97            SFR_AN
   BIT:a8-af            SFR_AN
   BIT:b8-c7            SFR_AN
   BIT:d8-df            SFR_AN
   BIT:e8-ef            SFR_AN
当在Xcl文件里把XDATA范围改大之后,程序编译跟链接都没问题,在Simulator下Debug时也没问题,但连接上硬件就不行了,板子的初始化过不去都,就是这个函数Hal_Board_Init(),硬件用的是TI的CC2530

网友A:
程序变量定义的问题 即使在软件上把XDATA的范围扩大 硬件还是不支持的

网友B:
Error[e16]: Segment XDATA_Z (size: 0x1d90 align: 0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210 more bytes needed.
只看这句话是说你定义的XDATA小了,还需要多定义0x210字节的空间.

网友C:
CC2530没用过,你确定这芯片的XDATA有这么大?

网友D:
说的很明确了,空间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