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谁开发过苹果下HID设备类的驱动问题.
比较底层的.
苹果机下的HID枚举和WINDOWS下的枚举有什么不同.

网友A:
没做过苹果机

网友B:
建议买个USB协议分析仪

网友C:
苹果下 最关键的是标准协议似乎没有开放(也许没找到),而且这系统下也没找到对应的捕抓软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