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tmega48的isp下载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我用的是并口下载程序,编译器是ICC-AVR,下载线接口如图所示:

这种接法,给Atmega32、Atmega8下载程序都是可以的,为什么换上Atmega48就是出现Cannot  program Flash,而且Atmega8和Atmega48的引脚是兼容的,对Atmega8能下载的电路直接换上Atmega48下载Atmega48的程序怎么就出现这种问题啊,求救!!!感谢大家来讨论下,我实在找不到原因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说话啊,难道大家没遇到过这个问题???

网友A:
reset脚怎么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set脚怎么接的?

我的reset脚接Atmega48的第一个引脚PC6/RESET上,那一端通过HC244接到并口的9脚上,这种接法有问题?可是这种接法下载Atmga8是正常的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SP

怎么了?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C:
现在还用并口吗?买一个USB的AVRISP,16元,除非芯片坏了,一般没有问题

网友D:
是不是isp被屏蔽了啊,配置为能读出来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isp被屏蔽了啊,配置为能读出来不?

熔丝位用ICC是可以读写的,就是烧写程序出错

网友D:
有可能芯片被加密了,你整片擦除以后在试试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芯片被加密了,你整片擦除以后在试试啊

我换了几个新的芯片都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D:
楼主是直接把板子的atmega8换成atmega48么?如果不是,检查一下avcc是不是有电压。

网友E:
问题帮你解答不了 加个人气

网友F:
降低速度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降低速度试试

降低速度?如何降低?

楼主(2013-03-19):
问题没解决也结贴把

网友G:
用专用的下载软件试试  看看报什么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