幅值和相角计算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如果按照一个信号周期内插等间距采样点的方式,可以得到一个数组,比如一个16bit的ad,对一个周期是100ms的正弦信号按照256等份采集数据,可以得到一个int ad[256]数组,如何计算得到相应的低通之后的幅值和相角?

网友A:
用采集卡采集,用VS编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采集卡采集,用VS编程

在没有硬件基础的情况下,最好的解决方案了

网友C:
这个我倒还没用过的,跟着各位的先学习的啦

网友D:
LZ应该是想问如何用硬件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