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4驱动数码管

楼主(2012-12-15):
有没有用164驱动数码管的例子?

网友A:
可以尝试一下用芯片I/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

网友B:
不太好吧,没有锁存,数据刷新的时候会有鬼影

网友C:
还是使用hc595比较合适,无论是动态刷新还是静态点亮,都好使。

网友D:
164能用的,刷新前先关位

网友E:
164是串转并口,其实是为了省IO;刷新的时候快点,残影还好。

楼主:
哦,多谢大家提醒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F:
可以用SPI接口的专用LED驱动芯片驱动LED阵列,如TA6932是16X8的驱动也可以串接成很多组阵列。性价比高,因为一片595也要几毛钱,而可以省去外围驱动、限流等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