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126单片机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各位老师,
    近几天在搞C8051F126,自己画了块最小系统板子,参照C8051F020画的,020放在上面能跑,可这坑爹的126死活是没反应。
    两者的脚位看了下没差异,程序显示是写进入了(JTAG口通信OK),用的内部晶振,和020寄存器是有点不一样(根据DATASHEET修改了),可怎么就没反应呢。
   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有经验的大侠请指点,真是有些郁闷。
     VDD也有电,PIN脚一直输出3.3V电平,尝试用外部晶振,晶振一直振不起来。外部晶振源代码参考别人网上写的,自己也对了寄存器,应该是没问题。程序就是让几个P口拉低,十分简单。P0~P7都尝试了,均不能拉低。
     今天在家里,原理图什么的在公司,上班再附上来。
     要还不行就只能上网买了,感觉挺简单,不想去花那个钱。。。。
      十分感谢!

网友A:
用内部时钟能跑不?你写了什么样的测试程序进去呢??

网友B:
能烧程序就可以跑

网友C:
电容选对了么?

网友D:
C8051F126应该看C8051F12x的资料,020和他是有区别的。硬件兼容,软件不兼容。
给你个参考例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8051F126应该看C8051F12x的资料,020和他是有区别的。硬件兼容,软件不兼容。
给你个参考例程 ...

多谢楼上,我先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内部时钟能跑不?你写了什么样的测试程序进去呢??

多谢大侠。
  写了个最简单的,仅仅将某个IO口拉低。实在是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程序了。使用的是内部晶振,应该是没振起来。JTAG通信什么的都显示正常。

楼主:
昨天在网上买了个120的开发板,没办法了,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侠。
  写了个最简单的,仅仅将某个IO口拉低。实在是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程序了。使用的是内部晶振 ...

所以你犯错误了呢,拉低怎么知道程序跑没跑?拉高再拉低才叫跑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你犯错误了呢,拉低怎么知道程序跑没跑?拉高再拉低才叫跑嘛。

拉低,如果程序正常运行,那可以看到低电平。但没测量到。。。。
尝试过拉高拉低产生频率,依然没反应。。。。。。
只能等明天开发板到了再看看什么问题。。。。
   感谢大侠!

网友A:
多用活的东西来测,不要用死的东西来测,这是基本原理。

楼主:
问题终于找到。一条草蛋的指令没写,开始以为没问题,今天发现原因就在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