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/V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我的传感器是12V供电,4-20mA电流输入到单片机,单片机是3.3V供电,那么我应该是需要一个i/v转换的电路吧?但是小弟是新手,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,希望各位大哥大姐给小弟一点指导。不甚感激!

网友A:
问题中说得不是太明白,输入到单片机后最判断电流大小(有一个阀值,判断是大于此电流还是小于此电流)还是通过 AD 转换来测得电流的大小。下面的回答只针对第二种情形。

最简单莫过于直接将信号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 AD 转换输入端,此端对地接一个 165 欧的电阻,如此,当有 20mA 电流流过时,将产生 3.3V 的电压降。

为了电路安全,在信号端至单片机 AD 转换输入端串入一个阻值稍大一些的电阻(165 欧电阻仍接在单片机 AD 转换输入端),比如 360 欧,防止 12V 电压直接进入单片机。由于传感器是恒流源型输出,串入一个电阻不会造成测量上的问题,即使有一点偏差,可以在算法上弥补。

但上述电路是最简电路,作为验证可以,但并不实用,在某些情况下,仍有可能会损坏单片机,可以在上述基础上加一个电压跟随器隔离一下,如果设备是在工业环境下或干扰极大的环境中使用,还是加光耦进行电气隔离更好。

网友B:
串的电阻在20ma产生压降应小于基准电压,基准电压大小要看你用的芯片及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中说得不是太明白,输入到单片机后最判断电流大小(有一个阀值,判断是大于此电流还是小于此电流)还是 ...

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简单的I/V变换电路,按照您所说,我使用了360ohm电阻,165ohm选用160ohm,这样会存在一些误差,但是这部分误差应该可以从软件中舍去,0-0.64V这段可以不用。请教大侠,我的电路图是否合理呢?我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应该需要加上电容滤波一下?谢谢指导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的电阻在20ma产生压降应小于基准电压,基准电压大小要看你用的芯片及电路图 ...

谢谢大侠指导,我使用了电压跟随器来得到0-3.3V的电压,那么这时候我是否还需要满足压降小于基准电压呢?如果我的基准电压小于3.3V,那么我不是还需要升压来达到3.3V么?

网友B:
1 电流变电压不需要跟随器直接串个电阻就行,大小用欧姆定律算。
2 要说明电压进单片机是要AD还是做电压比较,AD需要知道基准电压。

网友A:
如果要加入滤波电容,就要在运放输出至单片机之间再串入一个电阻,形成 RC 滤波器,才有滤波效果。

是否加入滤波环节,要根据系统实际工作的情况,如传感器内部是否有滤波器,传感器到单片机的数据线长度,实际工作环境干扰强度及干扰频率,还有传感器的输出特性,最后还有一点,就是你的程序中是否有滤波算法。

如果需要加滤波环节,一般情况下也应该是在运放的正输入端,但要注意的是,加入滤波环节后,整个系统的反应会有所滞后。

网友C:
工业变送器,哈哈。一般的dcs用的是250欧的采样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工业变送器,哈哈。一般的dcs用的是250欧的采样电阻

工业上好像一般温度传感器需要加250欧姆的采样电阻。但是我这个实际输出的就已经是标准电流信号了,还有必要加250电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加入滤波电容,就要在运放输出至单片机之间再串入一个电阻,形成 RC 滤波器,才有滤波效果。

是否加 ...

再请教一下,那么多少距离的传感器输出才需要加RC滤波呢?我这里主要测的是温湿度数据。传感器是直接购买的,输出标准电流信号,什么样的输出特性需要滤波环节呢?小弟电子设计这块初学,恳请多多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 电流变电压不需要跟随器直接串个电阻就行,大小用欧姆定律算。
2 要说明电压进单片机是要AD还是做电压比 ...

我的传感器输出进单片机是做A/D转换,主要是想再通过单片机传给PC机做数据采集用。关于电压跟随器是学习1L所说,避免直接大电压进单片机,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能起到隔离作用(类似光耦?)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

网友B:
楼上你要做AD转换那么一定会有参考电压(基准电压),参考电压是多少,因为超过参考电压AD是无法转换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上你要做AD转换那么一定会有参考电压(基准电压),参考电压是多少,因为超过参考电压AD是无法转换的。 ...

电阻分压即可。数字万用表的基准一般为2.50V, 但测量可达几百-1KV! 呵呵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一下,那么多少距离的传感器输出才需要加RC滤波呢?我这里主要测的是温湿度数据。传感器是直接购买 ...

你的问题不容易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,要看整个系统的工作情况,确定加还是不加,以及加多大(时间常数),没有一定之规。

例如,只是检出温度并显示出来,或根据温度值来确定是否停止加热,又或根据温度值对加温功率实时控制(恒温),都会对滤波环节有不同的要求。

一般情况下,温度或湿度类数据变化不会太剧烈,不加硬件滤波也可以,而在软件上加上去极值平均算法,就可以克服大多数的干扰。

总体上来说,时间常数大一点的系统滤波会现好一些,但反应会变慢,滤波常数小的系统对传感器的输出反应灵敏,这在硬件滤波或软件滤波中效果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问题不容易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,要看整个系统的工作情况,确定加还是不加,以及加多大(时间常数), ...

那么按照之前您所说,我画的这个电路图就是可以工作的咯?这里我的电阻的选取并没有取准确值,只是选用一个大概的值。这个应该可以在我的软件当中忽略那段吧?我的电阻我是想选用1%精度的,这样会更加精确一点。我的目的就是采集温度数据然后显示出来,不知道这个简单的电路是否就可以了?另外,这里运放我选用的是LM324,因为我总共有11路数据需要传到我的单片机中。单片机内部是自带16路12位AD。您觉得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呢?

网友B:
autopccopy:我说的不能超过基准电压就是指的进入AD的电压,因为楼主是讨论4-20ma转电压问题,我是提醒楼主不要转的电压太高超过基准电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么按照之前您所说,我画的这个电路图就是可以工作的咯?这里我的电阻的选取并没有取准确值,只是选用一 ...

你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,但我不知道你的设备的工作环境,如果是在工业类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工作,可能会有电磁干扰通过传感器的信号线传入线路中,引起单片机程序跑飞、复位、数据出错、逻辑混乱等情况,这时,该电路就成为一个仅仅可以“工作”的试验品。

网友E:
强烈建议楼主把AD转换的资料多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,但我不知道你的设备的工作环境,如果是在工业类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工作,可能会有电 ...

好的,谢谢,我会再试着改进改进的

网友F(2014-07-18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,但我不知道你的设备的工作环境,如果是在工业类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工作,可能会有电 ...

如何避免干扰呢?

网友G(2014-08-27):
这个要复杂了,隔离变送。用信号隔离器,隔离现场地与单片机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