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,3V电源带负载后电压升高1V

楼主(2012-12-15):
我用AMS1117-3,3变5V为3.3V 给网上买的NRF24L01模块供电,稳压芯片输人输出端各并接了1个220uF的电解电容器

不接NRF24L01无线模块时,AMS1117的输出电压时3.28V,但接上该无线模块时,电压立即变为4.2V

这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输出端的220u太大了,反而有隐患。至于电压变成4.2v是因高频辐射的影响,改变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试试

网友B:
脚位是不是接错了?

网友C:
看看芯片内部图

网友D:
是不是NRF24L01内部反灌过来的,看一下。

网友E:
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波形,看看是否自激了。

网友F:
一定是电路有错,至于2楼所言是完全错误的,滤波电容不会是什么隐患,220uF也称不上“太大”,电压变高更不会是什么高频辐射,就24L01那点辐射,别说是在带载下,空载用数字万用表都无法测到明显的感应电压,相对来自交流电网的辐射耦合能量,24L01都差远了。

网友G:
只遇到过接负载后把AMS1117-3,3拉低的,没见过反而变高的,LZ发现问题后分享下

网友H:
来看结果的

网友I:
你会不会接了tvs什么的

网友J:
电路有问题,仔细查一下

网友K:
NRF24L01模块供电工作后3.3V上面有交流成分,加几个104电容试试

网友L:
传说中的无线充电方式,楼主仔细研究一下,把成果发布出来,立即申请专利!

网友M:
电容引起的.

楼主(2013-05-07):
不好意思,才来结贴,后来为了找出电压升高的原因,接上NRF24L01模块后, 没有在电压升高的情况下立即断电,1分钟后,模块冒烟。 后来从新买了无线模块,换上后,一切正常。 估计是无线模块内部出现了问题。

网友N:
以前出过这个问题,后来仔细查了电路   确实是自己的电路设计有误

网友O:
按理说次电路比较简单,再检查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