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电源-48V 连接请教?

楼主(2012-12-15):
各位大大,公司产品电源部分目前使用的是+48V--12V的电源模块。现在想用到基站里面,了解到基站里面都是-48V的电源。那么将 基站的GND---连接到---产品48V,基站-48v---连接到----产品GND 上面。这样的连接方法是否可行?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没有?

网友A:
如果电源本身未与PE相接, 可以调换供电极性

网友B:
如果电源模块输入与输出是不共地,完全没有问题。

网友C:
只要不共地,完成可以。
电流总是从电位高的地方流向电位低的地方。

网友D:
注意你的电源模块外壳是否与输出一端已经联接。若已联接,应该拆开,外壳接地(你这个系统的地)。

网友E:
iiio十大啊啊

网友F:
看地址什么地方,山区应该有公地而要保护闪电之类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