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电机问题.

楼主(2012-12-15):
直流电机48V  空载电流0.4A. 负载带个风叶. 负载电流1.5A.  估计可能长时间持续工作会不会有问题. 正常应该带带上负载功率多少比较好.看有没有朋友给点建议.先谢过.呵呵

网友A:
看电机铭牌参数, 或向厂家查询.
能否可靠长时间持续运行, 要看绕组温升及轴承的润滑情况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电机铭牌参数, 或向厂家查询.
能否可靠长时间持续运行, 要看绕组温升及轴承的润滑情况. ...

电机没有标称,厂家也不知道.

网友A:
厂家也不知道? :dizz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厂家也不知道?

是的.淘宝货.不是我买的.

网友A:
做试验吧, 测表面温升不超过30度为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试验吧, 测表面温升不超过30度为宜

也正有此打算。

网友B:
测温度是比较直接的方法,不过有些电机特别是散热风扇专用的结构并不容易测,但这类电机只要带的是常规风叶就不会有问题。对于非风机电机,带载是否合适还可以用测转速下降率的办法,对比带载和空载的转速,如果带载转速下降不是(80%以上)很多则是安全的,有些电机即使在额定带载范围内长期工作的温升也会非常明显。另外,风机未必需要全速运行,只要风量够就行了,我通常都用降压的办法来对付风扇噪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测温度是比较直接的方法,不过有些电机特别是散热风扇专用的结构并不容易测,但这类电机只要带的是常规风叶 ...

借这个帖子请教一下,一般工业机箱推荐用交流风扇还是直流风扇?我买的交流风扇噪音有些大,夜里听得受不了,有没有好的厂家,或者好的建议可以降低噪音?

网友D:
降噪声, 比较简单的办法, 讲功率运行.
稍微复杂一些的可行方法, 改善一下润滑, 增加润滑油.
其他的办法, 业余手段可能不容易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温度是比较直接的方法,不过有些电机特别是散热风扇专用的结构并不容易测,但这类电机只要带的是常规风叶 ...

版主说的对,通常我也是这么做的.
其实是这样的:我手里有一个电机空载的时候我测了一下,后来我拿一个差不多的负载(铝制风叶)装上去测了一下带负载时的功率.因为在工厂车间使用,噪音不做太高要求.主要考虑是持续工作时间较长.我建议他们把风叶改轻一点
感觉不是一个可靠性的设计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降噪声, 比较简单的办法, 讲功率运行.
稍微复杂一些的可行方法, 改善一下润滑, 增加润滑油.
其他的办法, 业 ...

风机噪音大,有很大原因的是风叶不平衡造成的.  如果是有刷电机,负载长时间运行不正常很容易导致碳刷磨损减少寿命.

楼主:
还有没有高手说两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