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iar STM8S 位操作怎么操作

楼主(2012-12-15):
各位大侠:
   有人知道怎么在IAR STM8里面进行位操作吗?
使用库函数的! 具体一点!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IAR编译器对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是怎么做的,如何实现位的操作比较清晰!

楼主:
            for(y=8;y>0;y--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(GPIOB,LED);  /*循环右显示LED*/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LED<<=1;
            }
这里有个问题啊!LED里面的值怎么会变成0的!  IAR FOR STM8 DEBUG里面看到的数据是0! 不会显示左右的数值

网友B:
伪命题;如果单步执行,LED不可能一下全变成了零;移位前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