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空闲的IO口要怎么处理啊?

楼主(2012-12-15):
小弟请教各位高手个问题,单片机空闲的IO口要怎么处理啊?我在网上看各种说法都有,有的说设为输入并接电阻到地或电源,有的说设为输出0或1,请问下最好要怎么做才能不耗电且不受干扰。我一般调试代码时都喜欢在空闲的IO口上搭上LED,如果这时空闲的IO口有外接什么的话会很不方便(要割板之类的),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更偏向于将空闲的IO口悬空,那么这些悬空的IO口软件要怎么处理?是设为输入还是输出?输出的话是输出0还是1?我一般使用51、pic、avr,请都说说这三种单片机各要如何处理。在此先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输出1或者0,咋会有“各种说法”?就这一个了。

网友B:
一般接地,让I/O口输出0电平。

网友C:
配置为输入方式,使能上拉/下拉电阻。

网友D:
悬空就好了啊《不需要特殊配置的啊

网友E:
如果不需要的 可以悬空呀 有上拉电阻 默认就是1了

网友F:
我一般设置为输入,内部上拉使能,如果不是强磁或电源不稳定,一般不会有干扰

网友G:
一般不使用的端口,尽量不要悬空,有时会造成不必要的干扰
如果内部无上拉话,就在外部通过电阻接地,然后配置端口为输出,向输出寄存器写0.
如果内部有上拉的话,外部可以悬空,使能内部上拉,设置为输入。

总之,一句话,要给不使用的端口一个固定的电平!

网友H:
一般是输出模式,输出0, 外部悬空。

网友I:
一直悬空的路过

网友J:
我也觉着设置成输出模式就ok了

网友K:
悬空,看具体的MCU,如果默认是高阻的,则设置成输出,高低无所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