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外接电源的问题...

楼主(2012-12-15):
外接电源在Altium designer里面怎么画啊...?  在常用库里面也没找到, 初学者.. 想自己做一个小玩意玩玩..高手求解...

网友A:
你在PCB上装什么东西上去就画什么,板外的东西是浮云,不要画。

网友B:
;P其他的东西留给结构工程师吧

网友C:
买个样品,自己照着画。

网友D:
示意就行,搞个输入端口,中文注释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直接给个2pin座子 只要你封装对就可以了

网友F:
这个因为不同的插件都是不同的,所以最好有个样例对照
用卡尺卡下来画比较合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