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香版主105双CAN通信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我们现在使用105VC来做一个双CAN的通信。大概的机制是这样,终端定时向CAN1发送数据,同时接收CAN1控制器的数据,在收到CAN1的数据之后转发给CAN2,同时实时接收CAN2控制器的数据。现在有时会出现一直接收不到CAN2的数据,但是向CAN2上发送数据没有问题。经过测试基本上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:CAN1控制器先不发数据,先只CAN2控制器发数据,这时105接收CAN2的数据正常,之后CAN1控制器再发送数据,105就接收不到CAN2控制器发送的数据了,此时和CAN1控制器的接收发送都正常,向CAN2发送数据也正常,CAN1控制器那边提示发送数据正常,但105这边就是接收不到,不知道是啥子情况。还能帮忙分析分析?

楼主: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Configure CAN pin: TX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  RCC_GetClocksFreq(&RCC_ClocksStatus);
  CAN_DeInit(CAN2);
  CAN_StructInit(&CAN_InitStructure)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=CAN_Mode_Normal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13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2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RCC_ClocksStatus.PCLK1_Frequency/(16*250000);
  CAN_Init(CAN2, &CAN_InitStructure)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=14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=CAN_FilterMode_IdMask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=CAN_FilterScale_32bit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=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=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=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=0x0000;
  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=CAN_FIFO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=ENABLE;
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  CAN_ITConfig(CAN2, CAN_IT_FMP0, ENABLE);

楼主:
上面是CAN2的配置部分

楼主:
CAN1控制器下发送数据的情况,CAN2收发都很正常:dizzy: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程序在没收到CAN1数据一段时间后会复位CAN1,导致CAN2收到影响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