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12-15):
关于单电源AD,要实现双端输入的一个问题!

楼主:
我要实现正负电压的AD转换,但是AD9225只是一个单电源的AD芯片,于是在芯片资料中找到了关于如何实现正负电压的交流转换。问题出现了这个电路能够从-2v到+2v偏置到0.5v到4.5v吗?我仿真了一下,发现不行啊,其输出应该是前面那个运放的输出啊,仿真一下和我想的差不多,请高手讲解一下!!!!!

网友A:
把VINA的分压调到3V

网友B:
R下面地接-2.5V,+V接+2.5V电路直接可用,“发现不行”具体讲哪儿不行。

网友B:
或者R下面地接0V,+V接+5V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R下面地接-2.5V,+V接+2.5V电路直接可用,“发现不行”具体讲哪儿不行。

照你的接法ad芯片不冒烟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要实现正负电压的AD转换,但是AD9225只是一个单电源的AD芯片,于是在芯片资料中找到了关于如何实现正负电 ...

1、偏置在2v,
2、换个轨-轨运放

网友B:
偏置点应该是地+2.5V

网友C:
偏置在2v是为了尽量利用运放输出摆幅,尽管这样仍不能满足楼主的+2v输入时的要求,偏置在2.5v就差得更远了

网友B:
R下面地接-2.5V,+V接+2.5V电路要求双电源供电,否则R下面地接0V,+V接+5V。请注意跟随器和AD是隔直的,不会冒烟。

是电容隔离的问题!!

网友B:
“偏置在2.5v就差得更远了”说出理由

楼主:
是不是和电容什么的还有关系啊!!!!

楼主:
解决了是仿真得时候没有加电容,本来认为电容没有什么作用,看来是隔断直流通路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