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系列在sleep下的功耗和数据手册有出入。

楼主(2012-12-15):
STM32L152XX,HSI=3.6864.
SLEEP模式,Voltage Range 2,外设全关。
测得的功耗是470ua。
而手册上的数据是SLEEP模式下,Voltage Range 2时的功耗为82ua/MHz。
3.6864*82=302.2848ua
和我的470ua差168ua。。
这是为什么 ?
有人测过么?

PS:只是一个最小系统,没有其他外围。

网友A:
不用的管脚你怎么处理的

网友B:
你有没有去掉外设电源功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的管脚你怎么处理的

输出为低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有没有去掉外设电源功耗

外设全关了。。

网友C:
手册上的数据是SLEEP模式下,Voltage Range 2时的功耗为82ua/MHz。

它此时的测试条件(系统、HCLK、APB_CLK)跟LZ相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册上的数据是SLEEP模式下,Voltage Range 2时的功耗为82ua/MHz。

它此时的测试条件(系统、HCLK、APB_CL ...

这些都比测试条件低很多。

网友D:
Standy mode 的功耗是很低的,和手册说明的差不多,
但是Sleep mode时,功耗很大,比手册的要大很多,可能各个引脚需要设置状态

网友C:
LZ看的是哪个datasheet?      我看到的有所不同。
另外,对于4MHz频率,可以用MSI,这样功耗更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看的是哪个datasheet?      我看到的有所不同。
另外,对于4MHz频率,可以用MSI,这样功耗更低。 ...

AN3193  STM32L15x ultralow power features overview

因为应用需求,只能用外部HSE,因为内部的MSI的误差不一致。
而且内部的MSI 的温度系数也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andy mode 的功耗是很低的,和手册说明的差不多,
但是Sleep mode时,功耗很大,比手册的要大很多,可能 ...

应用需求,只能工作在sleep下。。

网友C:
一般而言,应该以datasheet为准。

其次,我估计 AN3193  的表格是代码运行在RAM里,并且时钟来自MSI。

网友E:
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,“应该以datasheet为准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而言,应该以datasheet为准。

其次,我估计 AN3193  的表格是代码运行在RAM里,并且时钟来自MSI。 ...

这个就不晓得了。那个手册上好像没讲到。
但是datasheet上的数据貌似更低。。

HSE为16M,他的测试可能是分频到4M 的
4M 的时候的经典值才280ua。
55℃的时候MAX才400ua。。
MAX都比我的470ua小。。。:L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不晓得了。那个手册上好像没讲到。
但是datasheet上的数据貌似更低。。

代码运行在RAM里

网友C:
另外HSE的电流没包含在 280uA里面,16M HSE耗电为460uA ~ 700uA(20pF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HSE的电流没包含在 280uA里面,16M HSE耗电为460uA ~ 700uA(20pF)

还能这样测试?
那岂不是虚假数据欺骗嫌疑?

既然是用的HSE测试,就应该包含HSE的耗电在内吧。。
要不然何必要区分HSE,HSI这些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代码运行在RAM里

弱弱的问下,如何Flash switched OFF?

楼主:
顶起,呼叫香主。。

网友F:
进来学习经验来了,帮楼主顶下,希望有高手出现帮你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进来学习经验来了,帮楼主顶下,希望有高手出现帮你解决。

感谢帮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能这样测试?
那岂不是虚假数据欺骗嫌疑?

STM32的datasheet写的风格就是这样,不能说是虚假数据欺骗,但却是很糊弄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M32的datasheet写的风格就是这样,不能说是虚假数据欺骗,但却是很糊弄人! ...

现在用3.6864M 的HSE做主时钟,run mode,range 2,关闭所有外设时钟。
只在主程序while里运行一个自加的程序。。
测得的IDD为1.5ma左右。。
和数据手册的数据差的太多。。

网友G(2013-03-11):
楼主现在有啥进展没啊,我最近也在测试32L 的功耗问题啊,用MSI  1M  核电最低的那个, 主程序就是很低速的翻转IO ,这样我能用示波器看到芯片是否工作, 改来改去,最低也就470UA 手册上200多
我Q 27910502  希望楼主 或其他搞32L 同行加 聊聊 共同进步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还能这样测试?
那岂不是虚假数据欺骗嫌疑?

我觉得,HSE的耗电与选用的晶体有很大关系,ST的手册中不应该包含这个不定的因素,只要在手册中说明这点就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