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TIM1的PA9无PWM输出

楼主(2012-12-15):
本人用TIM1输出4路PWM时,PA8,PA10,PA11均可以输出PWM,且占空比可调,PA9没有输出。TIM1的PWM
配置函数如下: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/*GPIOA Configuration: TIM1 channel1, 2, 3 and 4
  //PA8  = TIM1_CH1
  //PA9  = TIM1_CH2
  //PA10 = TIM1_CH3
  //PA11 = TIM1_CH4
 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1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//使能TIM1时钟
  TIM_DeInit(TIM1);//复位时钟TIM1,恢复到初始状态
//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(TIM1);//使用TIM1内部时钟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;//2分频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7200;//f=72MHz/2/(3600+1)=10K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//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=0;//重复寄存器,用于自动更新pwm占空比
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=TIM_OutputNState_Disable;//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//设置输出极性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=TIM_OCNPolarity_Low;//设置互补输出极性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=TIM_OCIdleState_Set;//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模式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=TIM_OCNIdleState_Reset;//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模式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1 */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3600;
  TIM_OC1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2 */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3600;
  TIM_OC2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3 */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3600;
  TIM_OC3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4 */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3600;
  TIM_OC4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, ENABLE);
  TIM_Cmd(TIM1,ENABLE);
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ENABLE);

请各位帮忙把把关!多谢了!

楼主:
怎么没人帮帮我啊?:'(

网友A(2013-11-29):
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型号是STM32F103RBT6. 本人的问题是:在MDK中逻辑分析仿真几个PWM通道都有输出,但是实际硬件没有输出。请求大神帮助

网友B(2014-08-29):
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,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TIM1 PWM 四个通道 (PA8,PA9,PA10,PA11)都没有输出。

网友C(2014-10-15):
请问那个PA9无法输出PWM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D:
给楼上发个固件库里的PWM例程,TIM1 实现7 路PWM输出,参考一下吧。

网友E(2014-11-15)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//使能TIM1时钟
应该更改为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//使能TIM1时钟
吧?

网友F:
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G(2014-12-15):
引用 网友E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//使能TIM1时钟
应该更改为
RCC_APB2PeriphClockC ...

8楼正解!

网友(2015-10-16):
将PA9 PA9对应的串口一重映射就可以了

网友H(2015-12-15):
楼上正解。PA9和PA10默认被串口1占用了。

网友I(2016-03-01):
引用 网友E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ENABLE);//使能TIM1时钟
应该更改为
RCC_APB2PeriphClockC ...

为何,我的代码里也出现了这个疏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