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新人问题求解

楼主(2012-12-15):
想把步进电机的转速用LCD显示出来,可是发现步进电机与LCD占用端口相同,应该怎么定义?新手勿喷

网友A:
控制电机的端口都是自己定义的,跳个线接个之前没用到的端口

网友B:
LCD一般都有静态保持功能,如果这样是可以复用的。具体需要看你的接口是怎样复用。LCD是串行还是并行控制。也就是你在送显时不要控制电机,控制电机时不要送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