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20不能放大,

楼主(2012-12-15):
调整增益电阻不起作用,是不是我供电电压太小了,输出的音频一直没变

网友A:
1、输入信号幅度?
2、放大倍数设计多大?
3、数字电位器是否正常工作?用在这里是否合适?工作电压范围够不够?最好断开这部分,先用电阻试一下。

网友B:
你把输入信号偏置在了-5V,超出了AD620的共模电压范围,R11,R13应该接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输入信号幅度?
2、放大倍数设计多大?
3、数字电位器是否正常工作?用在这里是否合适?工作电压范围够 ...

目前用的是电阻,没用电位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输入信号偏置在了-5V,超出了AD620的共模电压范围,R11,R13应该接地。

偏置现在已经改了,直接将R11和R13接地,R12也去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