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比较敏感的电压信号,从电源系统(+5)的背面经过,会不会有影响

楼主(2012-12-15):
一个比较敏感的电压信号,从电源系统(+5,还有稳压模块到3.3v)的背面经过,会不会有影响

网友A:
那就避开它。

楼主:
但是这样就得通过数字电路部分,我怕后果更严重

网友B:
那要看有多敏感啦,能避开那是最好,不过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

网友C:
1:现在这种情况,看能否改动下布局,让这模块信号里不是很敏感信号穿过此空间。
2;不能动布局,此信号通过电源处,在空间上与这个源远一点。然后再用干净的信号包起来,伴着这信号走。在电源处线宽变宽,让温升对这信号影响尽量最小。